两个二极管整流输出,不懂原理,请指教

楼主(2010-07-21):
一个类方波电源输入,为什么会输出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而且输出是8.5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那不是有电容吗?

滤波了

楼主:
讲的太简单了,没明白过来?还有就是电压是如何升上去的;
刚看了二倍压整流电路,也是用两个二极管与电容组成的
但还是没明白自己贴的这个电路,这个原理图是我画的一部分,我却不懂,只会画!今天得搞明白

楼主:
两个电容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储能吧,怎么回事滤波呢?

网友B:
从电容充放电的角度来考虑,当输入端的频率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经过第一个电容后就可以将电压峰峰值变小,也就是相当于滤波的作用,当在经过第二个电容后,这个峰峰值就抑制到很低,看起来像个直流了,这个的关键还是要使频率和电容匹配达到充放电的一个平衡。

楼主:
你们仔细看图哦,输入信号经过第一个电容,重点是电平被抬高了4V多,这是为什么?

楼主:
哈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5V电压经过二极管导通后会有4V左右的电压,由于电容的特性,两端的电压差不能瞬间改变,所以当输入信号瞬间变成高电平时,电容另一端的电平为输入高电平+4V;
2、此时,第二个二极管导通,C318就在这个时候储能,当输入信号再次为低电平时右侧二极管截止,C318储存的电荷不能泄放,所以就保持了输出电压的稳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稳定输出8.5左右的电压了!
你们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电容充放电就是可以抬高电压的呀,就是电容charge pump的原理呀

网友C:
最基本的倍压整流电路,自己去分析下电容的充放电回路,就明白了。

网友B:
是,刚刚想错了,是要从电容充放电回路的思路分析的,呵呵

楼主:
电路都是从基本的开始的,我现在就是学习基本。
就是不知道我自己乱分析有没有错;
7楼是我自己的想法,请指正

网友D:
lz 你的这个仿真软件不错介绍  给我们把

网友E:
同求仿真软件

楼主:
哪里来的仿真软件,服了你们了。
我自己用orcad画的原理图,设计的产品示波器测试时截了两个图粘到原理图上而已

网友F:
你这个电源是给什么供电的?

楼主:
一个集成芯片,LS是不是考虑到该电路不能驱动大电流,电容充放电能驱动多大的电流我到没注意!

网友G:
你确定你没有仿真错吧,前面必须有负压才能形成倍压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