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47 IC 振荡脚用什样的电容

楼主(2010-07-21):
此IC 是烟雾感应IC,振荡那个脚用那种材质的电容?用多大的?我用过金属聚脂膜0.1UF电容,但是蜂鸣片很小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要大点的试试看。。

网友B:
先看手册中的要求,没有的话,测试振荡频率并分析精度和温漂的影响,都要求很高的话,用有机薄膜电容,无需金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