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运放单电源工作时呼吸检测中的二极管包络解调

楼主(2010-07-21):
呼吸波检测电路中将激励高频信号注入电极,随后取出反映微弱的呼吸阻抗变化的电压信号,经三运放仪放放大后为受呼吸波形调制的调幅信号。在原来的电路中,仪放(分立的三运放+高精度电阻搭建)均是双电源供电。  其后用典型的二极管包络解调电路(二极管、电容和电阻),实验是可以解调出呼吸波形的。现在的问题是:
    系统想用单电源供电,包括前级的仪放,参考电平是1.25V运放正电源是3.3V,(即仪放Ref接1.25V),后级的二极管包络解调原来是借的GND,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特性进行解调。那么现在参考地该接1.25V吗?(因为此时仪放输出的调幅信号是正电压的,DC分量是1.25V左右吗?)

【问题2】 接1.25V会不会影响解调效果,因为调幅信号是上下对称的波形,如果接1.25V那么默认就是其中间电平即直流分量是严格的1.25V,否则我觉得应该会影响检波效果的。那么这套电路可以满足这样的条件吗?

【问题3】  原先的双电源信号可以将动态范围放的很大,这对检波效果是有利的。现在是3.3V,所以信号的放大倍数也要受限,解调前的信号最大也就这么多。二极管要导通的话有一个最小的压降,会有影响吗,或者这个电路有改进之处吗?

【问题 4】 还有其他更好的解调电路吗(非二极管包络解调)?

  单电源运放选的是OPA4348支持轨到轨输入输出。(原来的双电源运放是TL064)

网友A:
接1.25V

网友B:
也认为要接1.25V,至于二极管,建议选锗管,0.2V左右的压降。
不过模拟电路还是要实际试验一下看实际效果的好,偶不是高手,也正在玩模电这块,班门弄斧呵,单电源运放可以选择性价比更好的SGM324

网友C:
高频放大,没必要用仪器放大器,用一个运放就够了。

网友A:
用运放做个精密检波器吧,可以消除二极管压降。
1.25V只要稳定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