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于keil硬件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各位大大,我自己做了一块实验板,使用的是100脚的68013,没有外部ram,板上连接了max3232,实现了一个串口(我用的是该芯片串口0),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keil硬件调试功能,都是用的软件模拟调试。现在的问题是,我用面板下载了moniter程序下到芯片,然后打开keil硬件调试,每次都是显示 connect to target system lost,因为用的是笔记本,我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转换线,而且也用串口精灵测试过,转换线是没有问题的,请问有人用过的能不能给点提示,使用keil硬件调试硬件设计和keil设置具体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有大大碰到过我找个问题的烦请不吝赐教。如果哪位有68013接keil调试的资料,能给我一份最好,谢谢!

网友A:
使用keil调试不得先下载一个监视器程序到目标板吗,不知道楼主下载了没有。

网友B:
这个应该下载了吧

网友C:
高手们都是怎么调CDMA的PA,貌似和GSM差别挺大的。

网友D:
开发板上应该有串行通讯接口吧。BDM是用来进行调试和下载程序的,不能进行串行通讯。
引用 网友E:
“应该”?呵呵

网友F:
一般开发部都附有一个数据手册,手册上应该有关于此内容的说明

网友G:
先要下载个监视器程序(monitor file)到板子,monitor file在C:\Cypress\USB\Target\Monitor目录下。再在Keil环境下调试。
附上CY7C68013在keil下调试的应用手册。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H:
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不过monitor用着用着就出问题了,还得从新下载,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可能是我的固件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F:
网上应该有如何调试的文档,可以去搜一搜

网友I:
买个开发板算了,这个应该花不了几个钱,什么实例程序啊,说明文档都应该有。

网友J(2013-07-23):
楼主,看到你说你对keil 的软件调试比较在行,我在用KEIL进行调试时遇到了写问题,希望楼主不吝赐教。我用的是富士通的MB9AF114n芯片做的开发板,在通过JLINK和板子连接进行硬件调试时能够正常运行,但是进行软件调试时总是循环执行    while (!(FM3_CRG->SCM_STR & (1UL << 1)));      /* wait for Main clock oscillation stable */
这一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楼主给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