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程序,从矩阵键盘中分离出单个按键使用?

楼主(2010-07-21):
请问大家,怎样在不增加按键的情况下,如何从矩阵键盘中分离出3个按键使用,并要求使用3个按键时,其它按键无效,
程序如下,怎样修改呢?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rcode,ccode;
while (key_scan())
delay(1);
P1=0x0f;
rcode=P1&0x0f;
if(rcode!=0x0f)
  {
   delay(1);
i   f(rcode!=0x0f)
       {
      rcode=P1&0x0f;
      P1=rcode|0xf0;
      ccode=P1&0xf0;
      return(rcode+ccode);
       }
    }

return(0xff);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getkey();
switch(keybord)
  {
case 0xee:keynum=1;K1=1;break;//要使用k1、k2、k3
case 0xed:keynum=2;K2=1;break;//
case 0xeb:keynum=3;K3=1;break;//
case 0xe7:keynum=11;break;

case 0xde:keynum=4;break;
case 0xdd:keynum=5;break;
case 0xdb:keynum=6;break;
case 0xd7:keynum=13;break;

case 0xbe:keynum=7;break;
case 0xbd:keynum=8;break;
case 0xbb:keynum=9;break;
case 0xb7:keynum=14;break;

case 0x7e:keynum=10;break;
case 0x7d:keynum=0;break;
case 0x7b:keynum=12;break;
case 0x77:key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 (~key_scan())
delay(1);
return 0;
}

void main()
{
   lcd_rest() ;
  dis_inputpsw();
  keyscan();
  while(1)
   {
     while (keynum>=1 && keynum<=3) //非1-3的数字则不响应
     keyscan();

     if(K1)
          {
            dis_pswwrong(); //显示
           }
      if(K2)
          {
             dis_changepsw();
           }
      if(K3)
         {
           dis_newpsw();
          }
     }
}

网友A:
什么叫分离

楼主:
哦,因为主程序中需要3个按键,而其它按键则不响应。

网友B:
你按其他按键(除了那三个按键外的按键)时让其空操作就行啦。

网友C(2011-09-10):
唉。。。我的理解能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