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抗干扰能力强的单片机。

楼主(2010-07-21):
求一款抗干扰能力强的单片机,要求带两个串口,单片机的引脚尽量少。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A:
2个串口的,最少的就是PIC18了,抗干扰倒是可以,就是内核很恶心。

网友B:
STK6037
1,传统8051内核,16K FLASH,576字节RAM,在线编程
2,28PIN,20PIN,16PIN版本,所有IO都是硬件PWM,10BIT进度,能够同时调频和调占空比
3,4通道10位精度ADC转换
4,纯硬件双串口
5,内部EEPROM
6,工作温度:负40-正85
7,ESD》4000KV

柳先生:13420995835
QQ:171785597
www.mcu315.com
深圳市鼎堃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PIC16F1947

网友:
LS正解,1947、67J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