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救:烧写出现错误,请帮忙

楼主(2010-07-21):
verify 1 failed at row 3012
export error_code[16] = 805c
Executing action program failed, exit 11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查下FlashPro软件上角的Help文档,搜下exit 11代表的错误含义,再做调整

网友B:
请把报错的前后信息都贴出来~

网友C(2018-04-22):
顶一顶,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exit 11指向的问题都进行了排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