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做电源设计电压是输出电压的一半并烧管子急!!!!

楼主(2010-07-21):
大哥们,小弟在做450V输出开关电源时没有输出,现在想搞清楚UC3843的特性,就先做以下要求的电源:
Po=10W   Uin=90~265V(AC)   f=100kHz   μ=0.8  Krp取0.6   B取0.2T  Vor取100V
Vo=12V  磁芯采用EI22(中心柱6*6)   t=10μS   Ton=t*D=10*0.44=4.4μS   Vf=10V(UC3843供电电压)我是采用以下公式来做变压器的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D=Vor/(Vor+Vmin )  (1) D=100/(100+127)=0.44
Iave=P/(μ *Vmin)        (2)Iave=10/(0.8*127)=0.098A
Ip=Iave/(1-0.5*Krp)*D    (3) Ip=0.318A
I有效值=电流峰值*根号下的D*((Krp的平方/3)-Krp+1) (4)
  I=0.318*(0.44*((0.6*0.6/3)-0.6+1))=0.152A
Np=Vmin*Ton/(SJ*B)      (5)Np=127*4.4/(36*0.2)=78T  SJ为磁芯的横截面积
Ns=Np*(Vo+Vd)/Vor   (6)  Ns=78*(12+0.6)/100=10T
Nf=Np*(Vf+Vd)/Vor   (7)  Nf=78*10.6/100=9T
我在按以上公式绕了个变压器并接在我设计的电路中,上电Uo为24.4V而不是我设计的12V,并且UC3843供电电压(Vf)为22.3V,也不是10V,我自已以为变压器匝数不对刚好是一半,就重绕各减一半,接进电路后测Vo为22.36V,在我准备测Vf时,开关管烧坏,保险丝断开是怎么会是啊,大哥们帮帮小弟.

网友A:
哪错了,能不能指点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复位电路的二极管呢?输出的整流二极管用4007不行

楼主:
我做的是反激电源哪,那个整流管是我写错了,用的是FR107
帮我看看我用的公式对不对,我现在的匝数和我要做的12V输出是不是对的,是不是要改一下?????

楼主:
是不是变压器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C:
試試將IC Vb腳接地,COMP腳接光耦回授

网友D:
3843第3脚电容太大,才10瓦,RS小了,在测试时必须加死负载,因为12V整流二极管没有吸收.再测试3843第2脚是否时2.5V?

楼主:
如果加死负载,那么加多大的比较合适,Rs多大,那电容我就来加了行不行,还有供UC3843的电源那也是不是要加死负载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E:
好多时候不要太自我郁闷,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是.
我粗看了你的公式,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这很不错,但是你给出的公式你能够推导出来么?就是能不能用我门现有的知识就可以推导出你写的公式?如果你不能,那你就不要用,别人的公式都知道具体的参数怎么选择才精确.而你套用别人的公式有些参数你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到底是多少,这是你计算不准确的根源!要用公式多摸索.

网友F:
你的电感量是多少啊??有没有算啊...

楼主:
这和电感量有什么关系???请指点,我是新手啊

网友G:
反激是要算电感的,,照你这样说是没有算?变压器会饱和的,开关管就会发热后损坏.

网友G:
你先把初级电感做到1mH试一下,功率达不到就改小.你的线路看不清楚,你要先确认线路没有问路..

网友H:
为什么会出现输出电压高一倍的情况,很不解???

网友H:
电感怎么算哪,电感是不是不装磁芯的空心电感量

网友I:
变压器计算的方式到处都有啊,,电感是你变压器做好后的初级电感量..
H=V*S/Ipk

网友J:
根据V=L*dI/dt.全可推导出.

网友K:
1,我个人认为烧管的原因是缓冲网络没设计好,导致开关管在关断时,应力太大,引起烧管. 如上图改为用RC缓冲器试一试.
2,你的变压器参数有问题,100KHz,10W的变压器我认为用EE16的磁芯足够了,圈数大约是F1=65,F2=18,S1=13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L:
变压器设计方法很多种,同一变压器用不同方法设计出的结果也会有差异的,多变压器设计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一般先让电源工作起来,再进行调整.有个最笨的变压器设计方法,就是1V电压一圈.例如你这款:

Vf≈60~70V
VO=10V
Vcc=14~19V
那么:
初级为65圈
辅助绕组为15圈
次级为10圈

网友M:
R,D,C 回路是有问题.

网友N:
你那给IC4脚的电阻是多大啊?1.72K吧?图上17.2K好像也错了,工作频率只得10K

网友O:
IC供电最好在13-15V.

网友P:
TL431R端取样电阻上面你用18K和下面用4.7K,你的次级匝数为10.输出为12V.那么每匝加上整流损耗大概在1.3V左右.IC供电绕组应取到10-12匝.

网友Q:
变压器没问题,是TL431的分压电阻有问题,分压不应用电位器,分压电阻值为3.8倍.

楼主:
现在就是电压不对呀,是不是磁芯太大了,要多加点气隙,我是EI22的

楼主:
我加大气隙后电压减了1V多,是不是我用的磁芯大了点??????????高手帮帮小弟!!!!!!!!!!!!!!!11

网友A:
B值选0.2??为啥?一般Bm也就0.4,按你Krp=0.6的话,你的B值最多用0.12,而0.2应该是设计工作时的Bm,你的计算式应该是TOP给出的一片应用**里的,你没搞清楚那个公式里的B应该是Bac,而Bm=Bdc+Bac.不是变化的磁通,你如何感应到副边去啊?而且V=N×delta(B*S)/delta(t),你推下不就是V*TON=N*S*deltaB么,显然这个deltaB是变化磁通Bac咯.
   你再减少一半绕组的话,磁芯还不饱和?如果你峰值电流保护没设好,炸管,正常.
   另外,你电感算没?气隙开多少啊?

网友R:
Bm是根据什么来算的, 我是新手对这个不是很理解,能不能教教我怎样来得那些值的,还有Vor是不是可以任意取的呀???

网友R:
大家教教我吧,谢谢啦

网友B:
百度时Bm大约时0.36T,一般会取其一半.另外,有很多数据是工程经验,看看书,再自己试验验证下,反激变压器是个电感变压器,注意它在CCM工作时有直流存在,输出电路一般加一点小电感就够了,不加也可以,性能差点.
反射电压Vor根本取值是看你的管子耐压和输入电压的,Vmos>Vin_max+Vor+100
100是裕度,看电路选取,裕度大点总不是坏事,当然要考虑成本,Vor在你的电压应用范围,一般说是取120V比较合适,但如果用500V管子就不合适了,我下面给出的绕组比是按110V反射电压估计的,占空比在0.466

网友C:
粗算了下,如果绕得下,你可以用150:16来试试,电感调到6.4mH左右
还有反馈用芯片得REF来做合适吗?这样的反馈,稳压源供电对输出的哪些指标有影响?请指教.

网友S:
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

网友D:
线路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做10W变压器根本用不到那么大,电流检测电阻太小,其上并联的电容容量太大,vcc太高而vcc整流管后没有串电阻或电感.短路保护肯定NG.变压器磁芯复位电路没有加快恢复二极管,这样变压器容磁通饱和,二次侧回授电路设计也不合理,不应用可变电阻,而应选用精密电阻,一般下偏电阻选用2.5K左右就可以了.上偏电阻按431的分压公式算出即可.用Ae=20 square mm左右的变压器就可以了.感量用1.5m左右.视实际可适当调整.

网友F:
單端正激和反激都需對變壓器進行消磁,建議先弄清楚基本的 converter拓扑結构再談開發.

网友E:
你的电路实际频率才10KHz,资料上给出f=1.72/RTCT=(1.72/17200*0.01uF)*1000000=10KHz   CT取值错误,应取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