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如何识别子站

楼主(2010-07-21):
CAN总线:如何识别子站

网友A:
对mailbox 的ID寄存器中的标示符校验屏蔽不就行了吗!

网友B(2010-11-18):
俺也不知道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宽了,明白一点

网友D:
哪位大侠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E:
1、CAN为多主工作方式,网络上任一节点均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他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从。
2、CAN节点中需要通过对报文的标识符滤波即可实现点对点,一点对多点及全局广播等几种风湿传送接收数据。
3、你只要将子站的标识符设定好,标识符唯一,可自动区分各子站。

网友E:
接上楼:
比如接收到的报文的标识符是0X18B,你可认为是子站一;如果接受的是0X18D,你可认为是子站二,以此类推。

网友F:
子站没隔一段时间给主站发送自己的ID吧!

网友G(2011-02-09):
给子站flash写一个ID吧,程序上电后读取这个ID,作为MAILBOX的ID

网友H:
楼主能不能说说具体点

网友I:
通过写子站ID吧

网友A:
子站周期性的给主站上传自己的ID

网友J:
通过自己的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