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波形用VHDL怎么编啊

楼主(2010-07-21):
小弟新手  这个看着好简单  但苦思冥想就是有错

各位能否随便写几行  指点下也行啊  谢过!!

网友A:
好像CLEAR是LOCK和GOUT同或的结果。但看不出这三个跟S1和S2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看了半天,就上面这段波形而言GOUT的结果和S1,S2没有关系,LS说的同或的结果就是的。
可能你程序哪里出错了吧,S1,S2部分的认真看一看
PROCESS(CLEAR,LOCK)
BEGIN
IF LOCK = '0' THEN GOUT<='0'
END IF
IF CLEAR = '0' THEN GOUT<='0'
END IF
这样就可以完成上面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