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电路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1):
49M超再生,给老外做的东西,要加在我们的电路里,无法买现成模块,只有自己动手做了。调了一周了,还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现在的状况是只能在非常近的距离(基本上是两根天线碰在一起),RX2C才会有输出,远距离的话RX2C 的 1号管脚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信号。第一次做无线的东西,完全自己在摸索,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电路哪个地方不合理,或者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令 :调试过程中A,B,C三个点正常状况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号,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贴的图根本没法看啊!

去本站书友会论坛“匠人手记”栏目中那个高楼帖中找我前两天发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一书,里面介绍了超再生收音机的基本原理和调试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原理相同,结构也类似。

楼主:
OK,图搞定了,那本书我看了,对基础原理讲的很清楚,但是调试部分借鉴意义不大啊

网友B:
除了电路外,PCB的布线,还有你用的什么天线,包括参数都需要了解一下,才好做初步的分析。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是从哪里来的,参数如何得出?所用管子的型号都不对,ft太低了。可以推测出你的这个电路根本没有工作,靠的很近时是由电磁感应直接耦合的。至于调试方法,我说的那本书上介绍的方法一定会有用,即使你拥有合适的示波器,那也只是更方便而已,不用听,直接看,道理上却相同,调试步骤也一样。超再生最大的特点是自激临界,这很容易用示波器观察到,从这一点开始调。

楼主:
图是rx2c 资料上推荐的 网上也有人贴过类似的 但是尝试过 都没有成功 我下午用示波器抓几个图贴上来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发重了不好意思,网速慢传图卡~

楼主:
重复了 占楼编辑

网友C:
先把L10短路, 看振荡器能不能起振. 起振的频率是不是49MHz. 49MHz起振了之后再把L10装上, 看间歇振荡的频率是不是达到了接收通信速率的x4倍以上

网友D:
三极管用C9018,超再生的电路很好调的,灵敏度也很高,室内随便拉跟电线可以轻松收国外短波台,估计是你电路的频率不对,电路正常的话可以在C点监听到均匀的沙沙声。

楼主: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出在L11上了,没有合适的可调电感导致震荡频率总是不对头

网友E(2010-12-16):
先把L10短路,把高频振荡频率调到49M附近(勿需很准,因为超再生的工作频率受接收信号牵引),然后去掉短路点调淬熄频率

网友F:
先把L10短路,把高频振荡频率调到49M附近(勿需很准,因为超再生的工作频率受接收信号牵引),然后去掉短路点调淬熄频率
引用 网友E:

大蚂蚁正解~

网友G(2011-02-27):
L10短路了,高频不是给C50短路了吗,还能振荡吗?

网友H(2011-05-27):
超再生,我也调得快要吐了。不得其法呀,望有高人能指点!

网友I:
你这是做27MHZ还是49MHZ的?
C53太小了,至少也要10-30PF以上,5PF都是上百MHZ了。

网友J(2013-07-13):
C53的值50-60pf ,我做的27MHz.

网友K(2017-01-03):
没有频谱仪调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K:
除了原理图,PCB很关键!同样的参数不同的走线出来的波形就不一样,同样接收灵敏度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