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 三点式电容振荡器正旋波变方波问题

楼主(2010-07-21):
如题 在做一个小东西 通过三点式振荡器 振荡出的波形被LM393整形后 用于MSP430捕获频率 反推电感值的大小(2个电容都是104已知)由于
msp430的电压最高3.3V 所以VCC用的CX1117 3.3V稳压芯片

现在去掉LM393后在红框处能得到一个VPP=2V的正旋波(频率为7KHZ左右) 加上LM393后I/O即1口没有方波 如果示波器换成直流档显示为3.3V
但是如果用函数信号发生器 产生 一个和此振荡器幅值频率相同的正旋波 像图中那样连接 LM393就能输出到方波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望高手解答

网友A:
LM393的3脚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过了红框后我用示波器直流档测是过了零点比较对称的波,有负值的~ 想了下应该是3楼说的吧 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上图中的被测电感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4楼:
该电感与C52C54以及9018构成楼主所要的三点电容振荡器。

楼主:
把104换成4.7uf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C:
电解电容都存在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