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老师能否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maychang&各位老师:

     我想检测一个大电流。精度要求不高。
     电流大约为5A-15A。

     有如下两个思路(见图)

     思路1:检测铜棒两端电压U1,U2其中,计算出|U1-U2|=U
               然后U/0.5=I

               问题:
                   1.思路是否有误?
                   2. 我想测出U1,U2的有效值。那么检测电压时取样应该如何操作?公式如何计算?
                    3. 若思路可行,电路应该再做何改进最佳。(负载电路忽略,仅针对I检测)

               思路2: 线圈的一端接到MCU的地线上。这样是否合理?
                           感应电动势与 负载上的电流关系大约是怎么样?

---------------

    先谢谢大家耐心读完了问题。恳请各位师长解惑,发言。谢谢

网友A(2010-07-22):
既然是工频交流,使用电流互感器的方案2是合理的。方案1若不作隔离,很不安全,若作隔离,数十mV的信号隔离相当困难。而且,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的功耗比电流互感器功耗大得多。

使用电流互感器,二次必须接不超过互感器规定的电阻负载,绝对不可开路。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上电压与一次电流成正比。实际上,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电流之比已经由其结构(匝数比)决定。

网友B:
51-20A不算什么大电流

老老实实用互感器测量电流吧,

楼主: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上电压与一次电流成正比。实际上,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电流之比已经由其结构(匝数比)决定。maychang 发表于 2010-7-22 08:57

maychang 老师:

     我是不是应该把感应线圈与 一个小电阻构成一个回路,然后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若是这样,我用AD来测,是不是需要这个回路与MCU共地才可,应该如何共地呢?

    譬如:匝数是固定的(距离等也是相等的),那个,其感应电流是不是与 高压线中的电流是一个简单的比值关系。即 I(感应)=N×I(高压)

楼主:
老老实实用互感器测量电流吧,
引用 网友B:

不敢于尝试,可能是一种悲哀!

网友C:
用互感器

网友A:
4楼:
“我是不是应该把感应线圈与 一个小电阻构成一个回路,然后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是。

“若是这样,我用AD来测,是不是需要这个回路与MCU共地才可,应该如何共地呢?”
与MCU无关。这个回路应该与AD芯片电源共地。当然,若用MCU内部的AD,则需要与MCU共地。

“譬如:匝数是固定的(距离等也是相等的),那个,其感应电流是不是与 高压线中的电流是一个简单的比值关系。即 I(感应)=N×I(高压)”
这句看不懂。与什么东西到什么东西的距离相等?
电流互感器,在其允许的工作范围内,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成正比。

楼主:
4楼:
譬如:匝数是固定的(距离等也是相等的),那个,其感应电流是不是与 高压线中的电流是一个简单的比值关系。即 I(感应)=N×I(高压)”
这句看不懂。与什么东西到什么东西的距离相等?
引用 网友A:

感应线圈 与 交流电线(I高压)的垂直距离。(我想如果线圈离 被检测电流电线的距离不同,其产生的感应电流应该也会受影响。例如:感应线圈 与 被检测电线 的距离是2cm与2km,其产生的感应电流肯定有差别。)就这么个意思吧,表达的不好

网友A:
这个距离?

此距离与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无关。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是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共用一个磁路。对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就是穿过闭合磁路的导线(一匝),也就是你要测量其上载有多大电流的那条导线。
电工标准中电流互感器符号,是二次绕组(也就是你说的“感应圈”)压在载流导线上,以表示共用磁路。

网友D:
之前用过电流互感器 检测电流 这个很实用的 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需要考虑的不是很多

检测的电流大约在8~10A作用 用的就是电流互感器 输出之后通过采样电阻采样 与比较器比较之后给单片机识别!

不知道我的方案对你有用没?

网友E:
楼主,电生磁,磁再生电懂吧,初中物理里面不是有公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