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电磁铁控制方案芯片

楼主(2010-07-22):
功能:上电后前三秒全压输出,之后降压输出(可以是PWM波)。也就是全压启动,降压保持。是为了减少电磁铁吸合后的发热和损耗。
    芯片要求:电压8~36V,至少有工业级可选,价格尽可能低。
原理上我可以用555实现,但555电压范围不够;我用LM258也能实现,但电压元件较多。而且一致性比较差。

网友A:
呵呵,能支持8~36V工作的MCU极少见。

建议你继续使用555做,加一个高压的电源芯片降压后给555使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太多了,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主要看你们采购的能力,设计能力,来决定用什么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能否举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