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关于单片机自动增加序列号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无正文)

楼主:
期待回复,TI的MSP430在程序编程的时候PC上面的软件可以设置序列号自动增加

楼主:
顶起来,等答案

网友A:
自身的序列号(每个产品的序列号是唯一的)   LZ,你们的这个序列号是提前写死到芯片里面的吗?

网友A:
自身的序列号(每个产品的序列号是唯一的),  是写死到芯片里面的吗?lz!

网友B:
很简单,只要搞定FM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0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