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转3.3V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请教:当遇到多个5V信号,而MCU可兼容5V的IO口又不够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办的啊?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一个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呀

楼主:
这个方法太独特了,不过我们需要是5V信号经过处理直接接到MCU的3.3V IO口上

网友B:
如果是几个的话就用光耦吧,如果是双向就只能用74LV8245了。

网友A:
可以查下5v转3.3芯片,如LM2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