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线老是画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2010-07-22):
我用的是PROTEL,我在规则中设置了一条线的长度和长度匹配,但在其下面出现:
Rule not followed by router,并且在PCB中怎么画也画不出蛇行线.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呀.快来指导,多谢了

网友A:
protel好像画不了,要在AD6.9后才能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B:
protel好像画不了

网友C:
protel可以画,可以自动画成等长线tools/equalizenetlengths

  这个就是让不同的网络布线等长,我说的这个命令就是在PTOTELL中手动布等长线的工具

  最后可以在REPORT中报告某一网络名线的总长度!

  用这个命令之前要设等长规则还有要设一个netclass,将netclass中的所有线都布好,将netclass中的其一条线改为用手工拉直线拉成你所需要的长度,然后用这个命令,其它线就成蛇行弯曲,长度和你手工拉的那条一样了,PROTEL99里就这两个功能可以实现等长功能、

  首先在netclass里设定你要等长的线,将这些线规到一个netclass里。
然后在规则(rule)里设定这个netclass的饶线的要求,形状,gap,误差等
接下来就是执行tools--equalizenetlengths
这样就会生成报表,可以看到饶线的情况。机器不能饶出的会有提醒,须手工调整。
最后可以通过reports可以看出netclass里的信号线的线长。
摘自:EDN网站,**名;protel 99SE实现手工布等长线

网友D(2013-09-12):
引用 网友C:
protel可以画,可以自动画成等长线tools/equalizenetlengths

  这个就是让不同的网络布线等长,我说的这 ...

这样可以生产蛇形线,可是还是不等长。不知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E:
不会用PROTEL99 。PADS 就知道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