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心杯电机驱动

楼主(2010-07-22):
空心杯电机空载最大电流0.02A,工作电压12V-40V,堵转电流0.3A以上

查了些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电流都挺大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头疼,莫不是真的要自己搭

网友A:
空心杯电机? 哈哈这个提法很"独特"!

估摸这是个微型伺服电机吧.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不会是能转起来就行了?
事实上, 正反转和动态响应才是这类电机的优势

楼主:
提法有问题吗?
确实是微型直流电机,是要用来做产品的

楼主:
了解太少了,百度看到的555
空心杯电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空心杯电动机具有突出的节能特性、灵敏方便的控制特性和稳定的运行特性,作为高效率的能量转换装置,代表了电动机的发展方向。空心杯电机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电机的转子结构形式,采用的是无铁芯转子。空心杯电机具有十分突出的节能、控制和拖动特性

网友B:
空心杯电机对于做电机的来说很常见,瑞士的Maxon公司就以这种类型的电机闻名。这种工艺要求很高。往往非常小,低压供电,带电刷。俺手头就有好些个。呵呵。

网友C:
现成的芯片应该不少啊。

网友D(2013-11-22):
同求驱动电路啊

网友E:
一般都应该有接线图的.如果没有,则先区分出8,4极各对应的端子.用测量电阻的方法就可以测出来.
分出4,8极后.一般的电机均为低速启动,即8极启动,4极运转;那么先接通8极对应的3个端子;转速基本稳定后,再转换到4极上.
4极的电阻比8极大一倍.  深圳市盛众信w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隶属于六盛集团。公司凭借集团多年的展览和外贸行业经验,结合强大网络开发推广优势,针对(电脑、消费性电子及通讯)领域中国企业整合出全新的“ 微画册”营销方案。
  网站地址:w我w我w我.s我a我n我z么o飞n的e撒t是e饭c.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8号雕塑家园1822室(邮编:518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