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电感问题

楼主(2010-07-22):
如图,请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Lab和Lbc的电感差距有那么大吗?

楼主:
是的,AWAY大叔,我量出的感量就是这样的。不清楚为什么LAC输出时声压小于LBC输出;请帮忙下,谢谢。

网友B:
电感量差那么多,显然B点不是中心,两侧匝数是不一样的。AB匝数比BC匝数少得多。
那么,压电陶瓷片接在AC端时,反射到BC的阻抗较低,此时输出功率可能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