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芯片类型

楼主(2010-07-22):
请问,一个芯片八个管脚,封装是SOT-8,上面什么牌子也没有,上面标的数字,第一行是701,第二行是042,别的什么也没有,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芯片啊?是不是光耦什么的啊,谢谢高人指点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太惨了

网友A:
只能通过外围电路猜测

网友B:
光耦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可是如果是光耦,他的管脚定义怎么分析啊,有没有哪位给个8脚光耦的芯片数据手册啊,多谢了

网友C:
光偶的,TLP-521-2是八脚的,里面与两路光耦。另外hcnw136,137均是,是单路的。

网友:
强人  真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