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会复位

楼主(2010-07-22):
如图!MCU会复位,我猜想是不是因为电机的自感电动势引起?

还有,有没必要把直流地接大地?请老师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有L、 N,难道是220V的?看电路又不象。
可控硅画反了。

网友B:
MCU是因为电机的干扰造成reset的吧,在C10电容那里再串接一个小电阻,调节阻值试试,个人觉得是滤波电路没能抑制掉2HP的电机的干扰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容阻降压供MCU的吧。感觉高压转低压的电路怪怪的。
马达那边的电容没必要接地吧。

复位:是马达工作瞬间引起MCU的电压突降掉电复位的,还是狗复位的。可能还需要你进一步核实

另外,你的功能描述也不全。是马达工作时,产生的一些真实存在的信号引起的现象,让你看起来感觉像复位,还是真的复位了,也需要核实吧。

千万不要妄下定论,每种可能都有机会发生。要排查与核实

楼主:
谢谢各位;
这是变压器降压的;桥堆前少了一个变压器(忘记画了);是220V供电的;
复位是没喂狗造成的;
我估记是电机起转时干扰了零点,但用示波器测试Q1 的集电极时,波形是正常的;3HP电机是可以的,2HP就不行了;

网友D:
直流地没必要接大地的吧

网友E:
复位是没喂狗造成的

怎么知道的?
很想知道这一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