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端口设置的疑惑...

楼主(2010-07-22):
很不习惯这种单片机的端口设置,因为对端口的输入输出有两个寄存器控制,不想PIC那样只用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这样我就有一个疑惑?
如果 设置:
       P0MDIN=0XFF;
       P0MDOUT=0XFF;
那么P0口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
还有 输出的方式 什么时候用推挽?什么时候用开漏?

楼主:
只有查看的没有回复的,此贴不会太监了吧?

网友A:
本人正在使用这款单片机。挺不错的呢。

P0MDIN = 0xff。表示的是P0  口没有模拟输入口
P0MDOUT = 0xff。表示的是P0口所有引脚为推挽输出.

你注意看下,一个是IN,一个是OUT。也就是说一个是设置输入的状态,一个是设置输出的状态。

一般情况都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B:
配置向导,一目了然

什么时候用推挽?什么时候用开漏?
取决你的应用,
就象什么时候输入,输出一样
...

网友A:
兄弟做哪方面产品呢?

网友C:
童长飞 写的 《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与C语言编程》 可以看看  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C:
童长飞 写的 《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与C语言编程》 可以看看  可能有所帮助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是作者写的 不是抄的 因此值得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还有些不明白
如果我想设置 P0.0--P0.3为数字输入 P0.4--P0.7为数字输出(比如4*4键盘接口就要这样设置)
那么我该如何设置端口方向寄存器呢?
这样对吗?
P0MDIN=0XFF;//P0口都为数字接口
P0MDOUT=0XF0;//P0口高4为推挽输出,低四位开漏输出
楼上有没有电子版的书呢?有的话发给我一份 beiwei23du@126.com,谢谢

网友B:
C8051没有输入输出之分,这和标准51是一样

              |+模拟IO<分配给外设,软件读写无意义>
C8051F GPIO|
                     |                              |+开漏<整体弱上拉使能,禁止>
                     |                              |
                     |+数字IO(输入,输出)--|
                                                    |+推挽<驱动能力强20MA>

楼主:
谢谢楼上,用完PIC,把51的基本特性都忘了。

网友D:
所有的单片机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所有单片机都是纸老虎,哈哈

网友F:
是选择推挽输出,开漏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G:
这类型的51单片机只不过多了个强推挽的输出,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加强IO驱动能力,当普通IO用和51是一样的,但是这类型的51单片机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电的时候把需要上电为低的IO口通过外接电阻把它直接拉低,防止误触发,还可以做功能选择类的运用.

网友H:
输出设为推挽,输入设为开漏

网友I:
俺也是,用了PIC后再接触C8051F,有点不适应端口配置!

网友J:
此单片机性价比超高, 多看看PDF资料你就明白这么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如果你长期搞这个片子 可以考虑买一本  应该不会花冤枉钱

网友C:
尽管书中有问题 但是肯定是本好书  因为是作者写的不是抄的   现在的书99%都是抄的

网友K:
虽然我没用过这款片子,看看该款片子的PDF吧,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L:
到新龙华的网站上下个配置向导,轻轻松松搞定所有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M:
看PDF吧,讲得很详细,虽然你要看几遍才能看得明白。。。

网友N(2014-04-16):
引用 网友B:
配置向导,一目了然

什么时候用推挽?什么时候用开漏?

如果我什么都不配置,那么P1MDOUT的默认值是0x00,P1MDIN的默认值也是0xFF,也即是开漏输出,数字输入,那么这个端口到底是用作输出,还是输入呢?请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如果我什么都不配置,那么P1MDOUT的默认值是0x00,P1MDIN的默认值也是0xFF,也即是开漏输出,数字输入, ...

任何时候都可以输入输出

P0 = 0x01; // 输出

if(P0 != 0x01) //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