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怎样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二极管、三极管好坏的资料

楼主(2010-07-22):
在维修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坏掉。那么数字万用表可以测出其好坏吗?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判断普通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三极管的好坏。
     我在百度和谷歌里也查过一些资料,但基本都是copy的。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和老师们能指点我一二。
     注意是用数字万用表判断!!

网友A:
很简单,首先将万用表档位打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应有低阻指示,交换表笔则应为高阻,此时二极管就是好的。三极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可先用同样方法判断,对于NPN管而言,基极为“二极管”正极,发射极和集电极为“二极管”负极,PNP则正好相反。如此测试无问题后,悬空基极测发射极和集电极,两个测试方向都应是高阻,此时可以判定三极管是好的。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中有详细的采用模拟表测试常用电子元件的方法,数字表在多数情况下可一样用,但仅限于二极管档,只是要注意的是,数字表和模拟表的表笔颜色对应的电压极性正好相反,数字表红表笔对应的是内部电池的正极。

楼主:
很简单,首先将万用表档位打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应有低阻指示,交换表笔则应为高阻,此时二极管就是好的。三极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可先用同样方法判断,对于NPN管 ...
引用 网友A:
谢谢chunyang老师,很详细很明白。只有一点还不明白,稳压二极管的测法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测好坏的方法是一样的,测稳压值则要辅助电源和限流电阻,然后通过测电压的方法取得。

网友B:
顶春阳老师哦。。

楼主:
测好坏的方法是一样的,测稳压值则要辅助电源和限流电阻,然后通过测电压的方法取得。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网友C:
春阳老师的贴子就要顶,呵呵!

网友:
顶春阳老师,呵呵

网友D(2010-09-15):
学习了,从基本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