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7-22):
输出可调的LDO

网友A:
防止反向电流击穿吧,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B:
正反馈通道,用于提高电源开启时的电压上升斜率。2楼所言不对,反向泄放二极管是接在电源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网友C(2011-03-24):
防止反向电流击穿吧,起到保护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同意该观点。

网友D:
正反馈通道,用于提高电源开启时的电压上升斜率。2楼所言不对,反向泄放二极管是接在电源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引用 网友B:

同意,减少过渡时间、是提高电源调节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