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怎么跟电脑通讯的

楼主(2010-07-22):
以前单片机与电脑通讯一般用到RS232接口中的2,3,5且用到串口通讯芯片,而这个电脑接收只用2,4,不知道DB9接口中4脚是什么作用.麻烦高手指点下.
还有我想把它改成不用电脑与单片机通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

网友B:
通讯可能是单向的

楼主:
对,只是用来接收数据的.准备用示波器去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