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itch芯片和网卡芯片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0-07-22):
我在工作中发现多款switch都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出现的状况如下,
1,有的网卡芯片第一次插入交换机能正常的link上,拔下一次网线后再插上就不能link了,只能将PC机,或Notebook的网卡禁用,然后启动才能再次识别。然后怀疑网络信号不好,分别测试swich和网卡的模板,都pass。这是100M网络,Marvell的swich IC,Broadcom的网卡IC。
2,1000M的Swtich主要碰到的是,1000M不能link,自动down到了 100M。

请问大侠们,
1,可能原因有哪些?
2,通过什么手段来验证可能的原因?我希望能找到Bug并定位。

楼主:
有高人能帮忙给一个查问题的思路吗?

网友A:
没有参考电路么?
阻抗匹配还是有的,

楼主:
阻抗匹配的问题我们设计是按标准差分100ohm阻抗,参考保护地平面。由于我无法测试这些线的阻抗,我只有通过测试信号的完整性来分析,通过模板的信号测试--这是专用的测试探头和设备来完成的。通过确认信号完整性初步判断应该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
2,1000M的Swtich主要碰到的是,1000M不能link,自动down到了 100M。
  第一查一下网线是否足够好。现在有许多水货,是不能跑1000的。这种线只能跑100.
  然户查一下你的板子PCB阻抗当时制版的时候做了控制没有。PCB制版的时候应该有测试报告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
1000M的switch也只是和特定的几款网卡不能1000Mlink。我们的网线也确认没有问题,阻抗报告也都合格。
目前的问题是怎么去排查这种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通过不断的测试和验证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