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我目前做个实验,stm32 中断,碰到一个问题,我用PC6作为中断源,设置其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而在上升沿和下降沿要进入不同的中断处理程序,那我的中断处理程序该如何做,两个EXTI9_5_IRQHandler?不太明白,是不是我哪儿还没有理解透彻?

网友A:
一个中断源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要自己判断应该进那部分处理。

网友B:
读一下GPIOx->IDR判断目前的电平

楼主:
谢谢2楼香主的和3楼janeslee的回答。3楼的意思是不是指根据gpio电平的状态来决定执行那部分程序?

网友B:
目前电平为低就是下降沿,为高就是上升沿呗,此法不适用于脉冲周期小于中断响应时间的情况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肯定是间隔出现的,第一次进中断时你肯定知道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以后在程序中简单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恩,根据提示我已经调试出来了,谢谢二位,我给的分不多,就每位5分吧!呵呵,结贴了,感谢!

网友C(2022-12-09):
引用 网友B:
目前电平为低就是下降沿,为高就是上升沿呗,此法不适用于脉冲周期小于中断响应时间的情况 ...

好像是这个意思,要测试过才行

网友D(2024-11-0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E:
电流要增大

网友F: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G: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H: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I: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J: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K: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L: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M: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