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敏传感器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请教:
这是一个气体检测报警电路,输出中断信号给单片机进行报警,图中RP1,RP2,RP3各是什么作用?个人觉得应该RP2是调节报警点的,对吗 ?还有电路中各个电阻值取多少呢(如果都是5V供电)   本人菜鸟,大家帮忙看看,如果给出阻值最好(最好讲清楚是怎么算的)第一次搞设计啊!
对了,C2是不是延时作用啊?它是怎么实现延时的?是不是达到报警点INT1不是马上从1变成0,而是C2放电延时会再变成0?C2的作用是不是放干扰啊,从而稳定电路啊 ?
那么C2取多大呢,怎么算啊?
大家帮帮,先谢谢了!!!

楼主:
对了 ,RP3和C2就是设置延时时间的吧!C2通过RP3放电延时,是吗 ?那么RP3*C2取多少呢?

楼主:
对了,先补充一点:INT0是气敏传感器断路检测!!!
个人觉得RP1是限流用的:因为气敏传感器中的铂丝加热电流不能太大吧,大了就烧断了
RP2才是调节报警点的,大家看看,我的说法对吗 ?

楼主:
没人帮帮我吗 ?
我只是菜鸟而已啊,问问题是不是问的不好啊 ?

网友A:
首先你应该交代下你这个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输出特性。

楼主:
补充:2 和5连的铂丝,通电加热到300度,AA'阻值很大,可以看成断路,当检测到被测气体,由于化学反应,AA'阻值减小,经合适分压后,INT1得到信号
INT0是检测传感器断路的!!

楼主:
铂丝先通电3分钟,达到温度,才可以发生化学反应(无火焰燃烧)

楼主:
版主呢?:'(
啊哥  啊妹  帮帮我啊,有20分奖励啊!!!
速度啊 !!

楼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还可以交个朋友啊!

楼主:
真的没人帮我啊 ?郁闷啊

网友B:
LZ自拉自唱盖了个小高层,哈哈

什么气的敏要搞清楚,再去找产品样本,一般厂方都会给出典型应用资料.
下书中有些例子参考一下.

新编传感器电路设计手册 414页
新编传感器电路设计手册 414页

网友C:
我不会
帮你顶下
这个论坛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哥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