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与分辩率的关系

楼主(2010-07-22):
很多A/D转换器和仪器厂商常拿分辩率来忽悠人, 很多人的确上套, 即使专业人士也常常逃不过. 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很大, 但有联系.

1, 精度是接近真实值的程度, 即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的大小.精度做到0.01%极其难
2, 分辩率是量化刻度的细度大小,分辩率做到0.00001%不很难(如24位A/D,0.0000056%)
3, 概念理解:
   例1:一把1米的软尺,有1000个刻度,分辩率1毫米(分辩率0.1%),用标准尺量下绝对误差+5毫米,精度+0.5%。如果能把尺拉长20毫米,此时绝对误差+25毫米,精度降为2.5%, 可是尺还是1000个刻度,其分辨率还是1毫米(0.1%).
   例2:两杆称来称真重1克的物体, 一杆的结果为1.03克, 另一杆的结果为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克, 哪个准呢?
4, 关系
   分辩率高是精度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分辩率高不等于精度高. 认定精度才是王道.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稳定度才是技术上真正的“王道”,包括短时和长时稳定度。

网友B:
补充一下,ADC的分辨率和显示分辨率不一样。显示分辨率要在保证显示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

楼主:
稳定度高指绝对误差基本固定不变,可以补偿掉, 但最好还是初始误差小(初试精度高), 初试精度高和稳定度高是仪器的真功夫所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线性度+稳定度如果有保障了,基本上已经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了。余下来就是校正非常有限的几个参数而已。
因此说,稳定性是技术上首要的指标,当然若是线性的则处理将更为方便。

(器件)参数的原始离散性通常需要生产中把关。但如果没了稳定性保障,原始离散性再小也是没有意义地。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既然精度是接近真实值的程度。如何保障测量值是真实的呢?一杆秤的结果为1.03克, 另一杆的结果为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克, 哪个准呢? 大家知道菜市场有公平秤,发生争执还好办。可是极小物理量的度量,每次都去国际度量局校验?不现实。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技术或规程使得大家信服测量是真实的。看来只有上帝知道。

网友D:
做仪表的一般都不会首先去关心精度.只有初级用户才会首先考虑精度
首先会考虑 有效分辨率(稳定的分辨率) 和线性度,然后会考虑仪表的漂移,最后才是精度,做好前面的,精度是最简单的.
如果只在分辨率和精度之间比较,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效分辨率的问题,这个是首要条件,没有足够的分辨率后面的东西都免谈.

网友E:
老彭这个帖子不错,特别是那两个例子,很妙。

不过,相对于真值的是准确度而不是精度;分辨率和分辨力还要区分开来。分辨率是个百分值,分辨力是具体的量值。

【顺便讨论一下准确度和精度的概念】在下认为,准确度的术语已隐含了稳定度的要求,而精度是建立在准确度之上的。

精度的概念主要是关心当前的最终测量结果,一台仪表的精度应当用最大测量误差与满量程比较而得出。那么,这里的“最大误差”到底是如何来的?这就需要通过准确度来解决了。

准确度主要关心的是“多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与真值的接近(符合)程度”,兼顾了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稳定度)。

〖两者区别〗现在,请我们注意理解它们的定义:从定义上说,准确度与(满)量程无关却与“真值”有关,而精度却和量程直接有关,这是两者的最大区别。这个区别其实就意味着,精度的术语是用于描述仪表(系统)的范畴,而准确度则是用于描述测量结果的范畴。

〖两者关系〗在对仪表(系统)进行精度描述(评定)时,必须先确认数据有可靠性,也就是确认准确度到底如何。未经准确度确认的数据,不宜也不能用于仪表(系统)的精度(等级或是否合格)评定。这就是我们标定仪表(系统)时,规定不能只进行一次测量就草草收摊的原因。有些资料也说精度是测量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我想是搞混了,甚至根本不清楚两者的区别。

好象精度和准确度的英文单词都是accuracy,如果是这样,我国在这方面的表述要先进一些,但在不同领域,精度可能有其它的意义。

网友F:
按时计量,是保证测量更接近真实值的唯一途径,大多数个人用的计量器具都很少计量,有的甚至一辈子都不计量,怕花钱。有人对自己的工具很爱惜,正确使用,经常保养,这都是必要的,但就是不做技术上的保养--计量。要做到对自己的使用的计量器具心中有数,必须送到计量部门进行检定,至少两年一次。

网友G:
楼主,你搞错了,准确度才是衡量接近真实值的程度,精度是测量值的集中程度

楼主:
作为仪器一般要给出测量范围,精度,分辩率等指标,准确度是接近真值的程度, 精确度指重复性程度, 分辩率是量化的细度.如打靶: 准确度指接近靶心的程度;精确度指可能离开靶心较远,但每次打在同一位置的重复性程度; 分辩率是围着靶心同心圆半经的增量大小.

精度是准确度+ 精确度的综合指标.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我觉得,有必要给出所谓‘准确度’、‘精度’、‘分辨率’、‘分辨力’什么中文术语的英文出处。
我只见过Accuracy & Resolution
我觉得如果没有英文出处的话,作为chinese就不要去在术语上创新了。

网友I:
在整个量程范围内,误差不一样,精度变么?

比如小信号是准的,校准后大信号也是准的,而中间部分的偏差比两端大。

这个时候的精度怎么解释?

网友D:
没必要在这些概念上咬文嚼字,真没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I:

精度是满量程精度,是满量程中的最大误差除以满量程。比如满量程是+/-10V,最大误差是在8V点有10mv,那么这个仪表的精度就是8mv/20V=0.4%。
精度不是针对单点的(除非只有一种输出,比如基准电压),如果0点的误差有2mv,那么你怎么算0点精度,是2mv除以0吗?

网友C:
精度或者说准确度是接近真实值的程度————其中的真实值很值得思考。因为所以关于测量基础概念:误差、精度、分辨率都来源于此。真实值没搞清楚,其它都枉然。到底什么是真实值?真实值是客观的吗?如何才能获得真实值?你说了就是真实值?他说了也成了真实值?抑或权威机构的裁定就是真实值?真的盼望有人细说。

楼主:
"真值"永远无法知到, 我们只有相信标准计量工具.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彭老师你是在戏说而不是细说。失望。

网友C:
为啥要相信标准计量工具。而不相信其它计量工具?为啥不可以大家投票决定?不是抬杠。可能是本质。

网友E:
为啥要相信标准计量工具。而不相信其它计量工具?为啥不可以大家投票决定?不是抬杠。可能是本质。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投票吧?“其它计量工具”明显属于标准计量工具的“下级”,标准计量工具一直是它们的“领导”。

网友D:
标定工具就是真实值,这个是没错的

网友C:
20楼意思是不是说:计量是需要统一的权威的,并且这种权威有金字塔的结构,上级精度比下级高,下级尽可能与上级步调一致(按时计量)。另外,按22楼所示,就是说越是上级越接近真值,把上一级标定工具测定值就当作真实值,这个是没错的。我理解对不对请指出。如果真如此‘真值’就有点像信念了,而缺乏逻辑说服力。

可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大家一看就明白无论他是相信神或是不信神很少有异议。为何?恳请大家解惑。

楼主:
国家计量,省级计量,市级计量,

计量院, 计量局, 计量所, 都是吃计量饭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那些计量局的设备有些都老掉牙了,基本上都是我们来标定他们差不多

网友E:
你们这么说,让我想起了足球。为什么有的进球会被裁判判为无效?如本界世界杯英德之战的那个进球,“法理上是无效的”,虽然事实上球进去了。

我们不排除下级的仪器有比上级高的可能。但是,量值传递就是这样,不能说你的精度高就可以标定你不该标定的,这种事和所谓的信念或者神不神的无关。老子总是老子,儿子也永远只是儿子。不服还不行。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个程序问题。谁能标定谁,要有个程序,没通过程序认定就不能乱用,不然就乱套了。看球时,我们经常听说,“这种球也不进,还不如让我去踢!”大家说,这可能吗?

网友E:
这个程序不是白设。最少,在我的认识里,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节省人类资源。
量值传递如果少了这个程序,许多争端和混乱就会出现。
相信各位都有过为谁的“表”时间更准而进行过争论,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是,要进行校时。虽然他们的校时并不是太精准,但还是还是了校时。虽然他们校时的“源”并不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但还是把所校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

另
时间频率,虽然作为当今世界最精准的基准,但实际它并不是只是由一台时钟源标定(发出)的,而是若干个“源”的平均值,这说明在时间的量值传递上有一套专门的“程序”需要执行。对于这样的“程序”,我们可以不遵守,可以放弃吗?

网友E:
打一个也许不算恰当的比方:
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女子比张梓琳、巩利、章子怡、芙蓉**漂亮美丽,但她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

楼主:
IC921说到点子上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谢谢iC921的详细介绍、解释。对计量传递的情况知道一二。最精彩的还莫如“老子总是老子,儿子也永远只是儿子。不服还不行。。。这是个程序问题。谁能标定谁,要有个程序”。————真还有点君臣父子的味道。

网友J:
在测试领域,精度和误差的说法也很多,诸如满量程精度(误差)、示值精度(误差),系统误差、随机误差,非线性度,等等。我想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细说的清楚,并能够在实际设计中应用起来。

网友D:
你们这么说,让我想起了足球。为什么有的进球会被裁判判为无效?如本界世界杯英德之战的那个进球,“法理上是无效的”,虽然事实上球进去了。

我们不排除下级的仪器有比上级高的可能。但是,量值传递就是这样,不能 ...
引用 网友E:

足球可以这么判,但技术不能这么搞.
如果计量局说用千分尺来标定光栅,你会买这样的光栅吗.

网友D:
女人漂亮就是漂亮,不是因为明星就变漂亮.这个是客观事实.
计量所的东西落后的就是落后,当然不能全相信

楼主:
按规矩计量是一级一级递进的, 计量所,局,院,国家计量中心,国际计量中心,

如果某计量单位的计量工具差, 是他们工作没做好, 他们的工具应到更高一级单位计量.

我们也可到更高一级单位计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2011-11-15):
计量所如果能鉴定1%精度设备,说明他的设备离“真实值”有1%以内的误差,但是他不能去鉴定0.1%的设备
这个和设备老旧无关,他也是定期去上一级做鉴定的,并能保证在正常情况下,鉴定周期内不超差
如果你的设备比较先进或者精度高于他,你去鉴定时也只能做到1%精度合格的证明,而不是更高精度的证明,
你如果需要得到更高精度的证明,须到上一级甚至更上一级的计量中心去做鉴定

网友E:
说得好
计量检定就是一种证明,不是鉴定仪器实际精度达到多少

35# aihe

网友L:
楼上说的对,最早把这两者分开是学习DS1820的时候,它的分辨率最高可以达到0.065度,但是测量精度只有0.5度,分辨率可以调节,但是精度是调不了的

网友M:
“两杆称来称真重1克的物体, 一杆的结果为1.03克, 另一杆的结果为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克, 哪个准呢?”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只看绝对误差,如果后者重复性好,那么通过一定的手段,就可以让他变成1.000…………0克,这个手段就是标定,也是计量部门的工作。而那个1.03克最好就是1.00克,仅此而已。这个问题也仅限于纸上谈兵,那么精密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我更相信没有,因为环境影响太大了,人的呼吸造成的空气扰动都会有影响。
标准计量部门有标准器,别人取代不了。各级的计量部门(国家、省、市)的标准器精度是不一样的,也不排除非计量部门有更高级的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