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激式输出整流电流分配问题

楼主(2010-07-22):
我有一正激式电源,输出25A,我用两只BYV72(30A-200V)整流一只,续流一只太烫.如果整流电流大,续流电流小我想调整为整流一只半,续流半只,这样可行吗?整流和续流电流平横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楼主所谓“整流”电流和“续流”电流,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与电源电压有关,与你的负载有关,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