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端口操作遇问题

楼主(2010-07-22):
STM32F101RB,用PA口驱了几位数码管,可以送数据时发现得1bit1bit的送,不能一次送8bit,否则会影响到JTAG口,不知有没有办法更快的改变我的8bit口的数据。

网友A:
请你看看数据手册中有关I/O端口驱动能力的参数和说明,不要超过规定的范围。

网友A:
下面是数据手册中的输出驱动图表。

另外,检查一下你板子上的电源去耦电容是否按照ST建议的,靠近地接到了每对VDD和VSS处。

网友B:
仔细参照手册,尤其是相应参数

楼主:
谢楼上各位!
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驱数码管是用了驱动电路的,现在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我向数码管送数据时感觉太慢,得好多程序才能完成一句代码完成的事,当时设计时把这事儿给忘了。
如:向数码管送数据0xAF,
在单片机上:PORT=0xAF,
在STM32上的其它端口可用GPIO_WRitr(PORT,0xAF),
可是,这个端口不行,如果这么操作了,JTAG马上就不能用了,我是想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没有的话只能改板了。

网友C:
试试
GPIOA->BSRR = ((((~0xAF) & 0xFF)<<16) | 0xAF);

网友A:
现象是驱动不足,滤波不好。请贴电路图。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