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I2C 模式下作从机的器件地址?

楼主(2010-07-22):
请问pic单片机在i2c模式下 作从机,sspadd器件地址是固定的还是要自己定义?七位地址模式,手册上没找到,自己定义了一个,连上后没反应的.

网友A:
主模式下,SSPADD是设置波特率寄存器
从模式下,SSPADD是设置从器件地址,地址可自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地址是7位的,R/W位我应该怎么赋值呢?

网友B:
哈哈,丛机地址放在高7位,末位写0。

网友C(2010-09-13):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