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替代OPA615IDGST(封装MSOP-10)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0-07-22):
公司项目设计用到了这款芯片,可是因为停产了,所以比较难以购买
请问大家,能替代这款的成熟的TI芯片有哪些?
最好是现在正在稳定使用,稳定供货的。也就是不要停产的,也不要刚刚上市的。

网友A: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A:
有datasheet吗,发过来看看。

楼主:
好的。这就是个LDO器件。可惜停产了。

3# dewlife

网友A:
上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有很多下载datasheet的网站。

网友A:
一般的话,针对应用的不同,单片机的系列很多,如果这个没有你可以看一下msp430的其他系列。

网友B:
LDO器件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ow Dropout Regulator);

网友A:
不好意思发错了,这是msp430f149的datasheet.

网友A:
看它的数据手册,是没有DA的只有AD。

网友C:
16X系列有的

楼主:
跑题了,郁闷~

网友D:
直接去电子市场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