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2010-07-22):
Q4为MOSFET作开关管用,这个电路在Pressman的开关电源设计中提到,哪位指点一下:驱动电路中电容电阻参数如何计算。另外Q1是PWM芯片内置的输出晶体管,因为我不做电源,只想找MOSFET的驱动电路,不想用PWM芯片,想用FPGA作控制芯片,直接输出控制信号,这样途中A和B就不能接在一起,想在A点接18V直流电源,各位说说可行不?

楼主:
我的神啊,大虾们

网友A:
电路不对吧?
MOS这样接也能工作?

楼主:
该过,再请您给看看

网友B:
没看懂,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
这电路有点高科技哦。MOS管还能工作吗?

网友C:
有点糊涂...

网友D:
MOS管栅极信号怎么来的?没看明白,电路也没看明白。

楼主:
各位再给看看吧

楼主:
为啥没有人给看了呢?郁闷

网友E:
这个和我用的有点类似,不够我没有用Z1和C1,而且R2那个电阻用1K有点大,一般用10R或几十欧的(我用的是10欧,有时候用22欧),驱动信号直接加在D1负极(R2和D1并联就是为了让管子导通慢一点,关断快一点)另外R3的阻值也换成10K的哦!

网友F(2010-08-23):
这个电路,没有看明白·~

网友G:
楼主 图中有误 啊, Q3 应该是 pnp 的管子, 在好好看看你画的图对不对 好让大家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