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0-07-22):
面前有一个0-12V的电压信号(波形缓慢上升最后拉平为12V),其他不知道
设计要求:对此电路来进行处理使其一个CPU送过来的设定值进行比较最终输出一个信号
我的思路是:先一个电压跟随器跟随一下信号,再进行低通滤波将高频信号滤掉再进行降噪处理然后送到比较器进行处理。
请高手指点我的思路对不对?有需要改进的吗?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假如你的信号的内阻非常高(高于比较器的输入阻抗),而且信号混有高频噪声,那你的思路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先试试我的思路对不,在上来发帖

网友B:
应该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电压跟随器是为了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滤波是为了降噪!所以只有存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才设计上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