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0-07-22):
一个电路.用三级管控制继电器电路.老是打继电器的时候.动作不稳定.
电路图如下图.继电器的线圈电阻是400欧,动作电压6-12V,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3.3V,当置P3.2为推挽输出.置高的时候.三极管导通.16V电压经过400欧电阻和继电器线圈到地.那么继电器线圈上就有8V电压.继电器就该动作... 但实际使用中线圈动作不稳定.有的时候发了控制命令,却没动作.再发一次才行.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怎么改进.谢谢!
在线等啊.....

网友A:
1. 不要串电阻。通常12V的继电器,在30V的直流电下工作也不会有碍的
2.继电器要并一个二极管,又称续流二极管。这个很重要。二极管的正方向连继电器工作电源的正极,负方向连负极。

你所说的不稳定,就是没有加这个二极管。继电器工作瞬间的感应电动势所致。

网友A:
另外,推挽输出,是否应该上拉,这个要查看一下你的IC资料。你的电路中没有表明有上拉。

楼主:
楼上说的第2点我想应该是的...线圈有组碍磁通量变化的作用,,,,当三极管没导通的时候,线圈上没磁通量.当瞬间导通.因为线圈有组碍磁通量变化的作用,导致电压不能一下升上去.所以继电器误动作?

马上加个二极管试试。 谢谢!

网友B:
12V的继电器用8V电压是不够的,最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网友C:
加二极管是最好的

楼主:
加了二极管4007,效果不是很理想啊..另外继电器动作电压是6~~12V都可以.标定的是9V.  I/O口上接了10K上拉到5V.

要不要在C极和地之间接二极管啊?    现在设备已经出来了,就这有点问题,所以想用最小的改动做..谢谢!

网友D:
“发了控制命令”,通讯吗?

楼主:
是通讯.通讯部分不存在问题..同等情况下,发断开命令,很稳定.把万用表焊在继电器2端量的....就是发闭合命令的时候.老是误动作.听到是有声响.但是万用表上的电压跳一下,还是0V.  正常应该是8.2V

才看到...在电路欣赏 区里.有个一样的讨论帖.也是这样的电路...但我看了后也没找到解决的新办法啊....求解!!!

网友E:
减小R1试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怎么觉得像逻辑有问题。
要么是接通,要么是不通。。。

不会通了然后自动再断开吧。。

楼主:
参考其他人说的...
大家看看还有问题么?

11楼说的也可能存在.挂下防真器看看程序是不是复位了....怕继电器持续带电时间过长,继电器发热.所以初始化里清P3.2了,就是断开继电器.

网友F:
串的400欧电阻是否太大???或许继电器的吸和电压是达到要求,但是串了电阻后,导致吸和电流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G:
楼主 12楼图里R3电阻是什么意思那?

网友H:
R3就是防止三极管误动作的

网友I:
继电器两端电压为0V表示其阻抗太小,也就是三极管的阻抗很大,很可能三极管根本就没有导通,换一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H:
R2其实没必要了,R3可以用几百K的,另外电压16V?这个高了点吧!最好不要超规格使用。
我前不久做的豆浆机的控制,就是这么处理的,很稳定

网友J:
你的电路有问题吧!三极管做非门电路时,,输入高电位输出为低电位继电器动作。。。。有可能是R2端接法错误了

网友D:
没接续流二极管,没准三极管已经被继电器断开时的自感电动势给冲坏了,或者冲的不正常了。接上续流二极管,换一只同样的三极管,再试,如果还不行,就减小R2试试。

网友B:
51单片机,尽量使用负信号驱动,好处是驱动能力强,复位时不会出现误动作。

51的IO输出电流驱动能力非常微弱,基本靠上拉。

网友:
加二极管 简称箝位电路

网友K:
应该是IO驱动能力不够,最好加一级驱动.

网友D:
应该不是IO驱动能力的问题,楼主都说是置为推挽模式了,是51也是增强型的,输出1mA以上的电流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继电器,没你想的那么脆弱,不要 串联 那个400R的电阻。
(另,B极的限流电阻减小到1K尝试一下)
--------------------
你对继电器串电阻分压处理了。又,你这种电路,三极管极有可能是处于放大状态。所以继电器根本就获得不到他需要的电流,你的电压又低,其功率可能不足以让继电器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
早上来查了下,发现可能是我其他电路的问题..继电器触点端是控制220V交流电的通.断. 220V的通断接交流接触器.  因为现场空间的问题.交流接触器跟我的控制板MCU距离不远.不到10cm,而且220V控制线也不是用的屏蔽线. 怀疑原来是不是交流接触器动作.引起了单片机复位....

早上去掉了交流接触器,正打20次.反打20次继电器,好象都稳定.400欧电阻减小到300欧(三级管源是桥堆出来的16V,大于继电器的6~12V),基极电阻减小到1.5K

网友B:
又是控制接触器的,用光耦吧。

楼主:
我这个项目是一个台体,4个电表. 而电表工作要串电流..10A或更大.  但又要测量电表内自代的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所以有的时候要断电流.有的时候上电流,而且必须是每个电表间相互独立.
     原来也没想要加接触器的.发现电流线会把前一个表的电压引到下个表上去.所以必须把每个表间的电流线断开...

网友L:
建议  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47uF~100uF/35v的电解电容和继电器线包两端并一个续流二极管,注意不能快速频繁的切换,原因是:继电器吸合需要额定电压70%以上才能吸合(不一定稳定),吸合电流会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M:
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把2.4k电阻改成1k看看

网友N:
可以在R4并个47uf电解,以前坛子里看过的,为了降低继电器的功耗,有了电容,吸合瞬间不影响的,吸合后,电容充电,通过R4,自然电流降低了。

网友O:
:o串的电阻400欧,线圈电阻也是400欧,那工作电压不就只有8V了?工作电压太临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