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电源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2010-07-22):
我的板子上的电源是LM1117-3.3V的,输入5V,输出3.3V!

3.3V供电主要是CDMA的3G模块,在最开始出现的问题是只要开始拔号,Modem就重启,最后发现是电源有一个塌陷。

我将原来的输出电容换大了一点。情况有了好转,塌陷基本都在50mv以内。下面就是相关的输入输出波形。

我的问题是:这个塌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消除?

这是输出波形:

这是输入波形:

楼主:
图片加好了,等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在线等!

网友A:
模块的瞬间电流过大,1117的负载能力和输出电压调整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B:
输入电压大点,输入一踏,输出肯定踏,不能加大输入电压,那加大输入端电容,直到输入不怎么踏了,接着就是再加大输出的电容了。  不但要用电解电容,还并上陶瓷电容。

楼主:
好的, 我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现在发现,偶尔会有输出的塌陷达到400mv,虽然系统还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还是怕出事。

网友C:
以前分析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品牌的LDO是受输出端的电容等效电阻影响,选择等效电阻在50毫欧姆以上的电容就解决了输出负载固定时偶有塌陷的问题

楼主:
我把电容加大,现在加到2200uf,400mv的塌陷,已经降到165mv了。暂时能用了。

楼上说在负载因定时偶有塌陷,好像我的是在猫拔号时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负载固定,但我会试一下,等效电阻的问题,弱弱的问一句,电容的等效电阻是买的时候会有参数的吗?还是要测量的?如果测量的话,应该怎么测?

谢谢!

网友C:
我以前遇到案例是这样的,LDO接负载,负载大小变化不大,但LDO输出会出现塌陷。
经过测试分析对比,发现当输出端接的大一些的等效电阻的电容,塌陷就变小直至消失。这个是电容的一个参数,正品牌电容都会给出来的,比如Sanyo 6SCP47M , 等效电阻ESR = 70mΩ

网友C:
另外,楼主接那么大的电容,就不担心控制系统上电很缓慢造成的其他问题么?我以前玩MCU的,这么大电容MCU一般都会上电失败。CDMA通信产品需要的负载没有那么大吧,不知道楼主系统需要多大的负载,选用1117这么大负载能力的LDO.

网友D:
LDO手册建议使用的是钽电容,建议起码并一个。

网友E:
cdma模块拨号时电流会达到500ma

网友F:
CDMA模块峰值电流比较大,我记得以前用过一个老的模块说可到到1.5a,你这个电路肯定不能用L1117了

网友G:
还是换dc-dc吧,DCDC的瞬间能力大。

网友H:
仔细阅读lm1117的技术资料,不符合你的瞬间信号变化需要的电流,导致电压塌陷。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应该可以。开关电源应该能好使!

网友I:
主要是模块拨号电流较大,超出了电源最大电流;
换更大的电源芯片,如MIC29302之类的

网友J:
我把电容加大,现在加到2200uf,400mv的塌陷,已经降到165mv了。暂时能用了。

楼上说在负载因定时偶有塌陷,好像我的是在猫拔号时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负载固定,但我会试一下,等效电阻的问题,弱弱的问一句 ...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容加大到2200uf还能稳住,不容易!

楼主:
是啊,拔号时的瞬时电流会达到1.6A(手册标称),所以现在只能使用DC-DC了.不然,瞬时性难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