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4 ISP连不上?

楼主(2010-07-22):
用LPC2114做了一块板子,通过JTAG调试程序正常,且串口通讯正常,但是就是连接不上ISP(用zlg提供的ISP软件以及Flash Magic都连不上,P0.14在开电前接地了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启动代码启动了ISP没有?打开了ISP驱动了没有?

楼主:
怎么判断他的启动代码 启动没有呀?

望指教,谢谢!

楼主:
用JTAG烧了一段跑马灯程序,ISP的时候灯不闪,正常运行时灯闪。
这是不是说明ISP已经启动了?

望指教!

楼主:
我又做了一个实验,用我板子上的LPC2114连上周立功开发板上的串口芯片SP3232EEA,能够使用ISP。
我板子上的芯片是SP3232EEN。现在就只有串口芯片不同了。

楼主:
串口芯片换了3片,都不行,芯片应该没有坏,难道是SP3232EEN与SP3232EEA有区别?

楼主:
居然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