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截止频率

楼主(2010-07-22):
谁能帮我算下截止频率和放大倍数有多大啊。。我的仿真数据怎么搞也不对

网友A:
增益 1.47倍
截止频率的话,写出传递函数算吧。

网友B:
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增益是R3/(R

网友C:
增益1.2127 截至频率0.720HZ

网友B:
kao,怎么回帖丢了一半
二阶压控低通滤波,每个单元的增益是(R3+R4)/R3 = 1.21
因为R1 = R2, C1 = C2, 截止频率是1/(2piRC) = 0.72hz

楼主:
怎么仿真出来的数据怎么看都不对头啊。。

楼主:
输出是不是后面倒相了啊。。

楼主:
因为R1 = R2, C1 = C2, 截止频率是1/(2piRC) = 0.72hz,这个频率是最小低通频率吗??

网友B:
是转折频率,高于这个频率的信号会以-40db/10倍频程的速度衰减。

楼主:
为什么用仿真软件最后测输出。。电压才几个mv啊??不是有1点多的增益吗??我使输入会1.2V的啊给定输入频率为15K的。。谁能回答一下

网友B:
转折频率是0.72hz,超过这个频率的信号会以-40db/10倍频程的速度衰减,所以如果输入信号是15k的话,输出电压已经衰减的非常小了,把输入信号的频率降到0.72hz以下才行。

网友D:
本公司有一款可以直接替代富士通MB15E03SL TSSOP-16的单通道锁相环芯片,性价比更高欢迎来电索取资料,例外本公司已经开发出一款锁相环 VCO,压扩,解调于一体的芯片,广泛应用与无线耳机,婴儿监护器,U段麦克风,等无线通讯行业,欢迎加入QQ:804374880,邮箱:hjwf2000@163.com 来索取资料

楼主:
电路这样改后。。可以产生重低音吗??是否前现还需要加一级电压放大??接在功放前面??

网友E:
这个刚好会算。。。。

楼主:
有没人指点下。。看下有电路需要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