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引起的鼠标乱点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10-07-22):
现象描述:工控机一台,安装XP系统,运行导航软件。Gps信号(4800波特率)通过COM1串口接入工控机后,鼠标犯病,乱飞乱点。
补充说明:鼠标良好,系统最新、确信无病毒,

网友A:
那是因为xp把gps识别成串口鼠标了

网友B:
启动时不能有串口数据。
经常性的问题。

楼主:
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呢?多谢指教!

网友C:
也可能是由于电磁辐射导致,这时换一个EMI耐受性强的鼠标即可。判明是何原因导致的很简单,启动系统前先断开串口,系统启动后再接入,看此时问题是否发生。

网友D:
家里的usb鼠标,每次打开日光灯的时候,必死无疑。。。

网友C:
那是品质太差所致,拆开,在电源处串入磁珠并用多个小电容加强去耦,这个问题就可解决,山寨货省成本省到极致,连1分钱不到的零件都不愿多用哪怕仅仅一个。

楼主:
鼠标用的是罗技的轨迹球,刚开始怀疑过是轨迹球的原因,更换另一个罗技轨迹球,但不解决问题,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是鼠标的问题。
另外启动后再接入串口信号,鼠标同样会发飙,偶尔正常而已。
再之,禁用串口,然后通过“串口传USB转换器”把GPS信号引入电脑,鼠标也会乱飞乱点,我怀疑是主板本身电磁兼容做的不好,请chunyang再帮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C:
如果是启动后接入的串口信号,那么肯定是电磁干扰所致,在串口线和鼠标线上各加一个EMI抑制磁环试试,必要时一头一尾加两个,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加不加串口线或鼠标一样会出问题。

楼主:
鼠标线可以不用考虑,因为就算我拔掉鼠标,只要把GPS信号引入主板(不管是通过串口还是通过USB口引入),屏幕上鼠标箭头就抽风去了。所以我认为自身有问题的肯能行比较大。
另一方面,如果把GPS信号断掉,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呵呵,先把分送上,感谢各位的热心。

楼主:
10楼中:“所以我认为自身有问题的肯能行比较大”中有笔误,更改为“所以我认为主板自身有问题的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C:
那么在GPS信号线上加EMI磁环吧,另外注意给GPS供电的电源问题,干扰还可以通过电源引入。

网友E:
我玩过,不是干扰问题,而是XP把gps的数据认成了鼠标的坐标数据,导致鼠标乱跑,最后也没解决

楼主:
用的这种转换器,USB线上已有EMI磁环了,GPS供电上的问题尚待确认。

网友F:
那是因为xp把gps识别成串口鼠标了
引用 网友A:

呵,这么巧啊,前段时间刚刚遭遇过,不过我不是用GPS。
开始以为中病毒了,换了几个杀毒软件都查不到毒,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把几个极大怀疑对象发给瑞星检查(瑞星似乎这点不错),过了好几天反馈依然是文件正常。

后来没法子,再后来不出现了。。

二楼说识别成鼠标了。。。但。。。串口没接收数据的时候也在乱点啊,直到拔掉USB转串口的线才会好!

我的是:USB-串口-CAN

网友F:
后来一直怀疑是不是那个USB转串口的驱动有问题
我用的是一个叫CH340的,可否把驱动发上来对比下?

楼主:
后来一直怀疑是不是那个USB转串口的驱动有问题
我用的是一个叫CH340的,可否把驱动发上来对比下?
引用 网友F:

驱动现在还不在我手上,抱歉,不过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个别的型号的串口转USB,毛病还是一样的。
但我的问题跟你的还有区别,我的没有串口如果没收数据的话,鼠标就不会乱点。

楼主:
我玩过,不是干扰问题,而是XP把gps的数据认成了鼠标的坐标数据,导致鼠标乱跑,最后也没解决
zzg 发表于

楼主:
我玩过,不是干扰问题,而是XP把gps的数据认成了鼠标的坐标数据,导致鼠标乱跑,最后也没解决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坐标数据,为什么鼠标除了乱飞,还会乱点呢?你都尝试过什么办法可否说说?

网友G:
干扰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数年前遇到过,我当时的系统是win2003,最后发现是设备驱动程序的问题。建议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察看下,是否多了某个实际不存在的虚拟串口设备,禁用后一般可解决问题。

楼主:
数年前遇到过,我当时的系统是win2003,最后发现是设备驱动程序的问题。建议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察看下,是否多了某个实际不存在的虚拟串口设备,禁用后一般可解决问题。 ...
引用 网友H:

检查了,没有虚拟串口设备。

网友I:
学习了,真是什么样的怪问题都有啊

网友J:
不光是GPS,其它循环发送的串口设备也会出现此现象的。

解决方法: 1、先开电脑进入桌面,在开串口设备;
     2、在XP Boot.ini启动项不检测串口,方法如下:
    /NOSERIALMICE=[COMx | COMx,y,z...]
    在特定的COM中上禁止对串行鼠标的检测。如果用户有一个非鼠标设备接在COM口上,这个选项会十分有用。如果此开关未加参数,系统会禁止所有COM口。

网友K:
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鼠标设备,偶遇到过一次,把串口设备识别成了罗技的轨迹球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其禁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F:
看似可行,实际出问题时,鼠标完全失控...有点难办

网友J:
补充25楼,看看如下图,在XP下操作就行了:

网友L(2010-12-01):
关注中,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M(2011-06-30):
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N:
这个问题遇到好长时间了,07年就遇到usb转485,对有的机器干扰鼠标,换了好多种转接线,都不行,一直没解决

网友O: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好象与USB转串口有关。

网友P(2016-11-16):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ch340芯片的问题,做了几个usb转串口,PL2303就不会有问题,这个是我在写上位机的时候发现的,不能说100%但是有90%的把握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P:
现在可以确定了,就是usb转串口的问题,在上电的时候,电脑在识别USB转串口的过程中,收到了串口的数据,让电脑错误识别为带鼠标功能的串口,所以就出错了。先将usb转串口上电,然后再连接数据线给串口发送数据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Q:
如果是启动后接入的串口信号,那么肯定是电磁干扰所致,在串口线和鼠标线上各加一个EMI抑制磁环试试,必要时一头一尾加两个,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加不加串口线或鼠标一样会出问题

网友R:
串口试下光隔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