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液晶显示屏数字显示不完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22):
(无正文)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连接电缆接触不良,如果该屏过去是好的,那么可以肯定是这个问题;二是驱动程序有误,这往往见于新设计,所有的板均有同样问题,以此判明。

网友B:
恩,二楼正解

网友C(2016-12-30):
大神,就上面那个问题要是驱动程序有误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