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0-07-22):
碰到了一个元器件,贴片的,实际上是不是三极管我都不是很清楚,SOT-23封装,丝印是“B4TV”,整个器件比一般的三极管要胖一些,求型号,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一个是TKXOA

楼主:
应该都是比较通用的三极管,也用了老t叔的那本贴片查询书籍,没有找到……求助各位

网友A:
分析周围电路,确定型号,SOT-23封装的非三极管器件多了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分析过了才确定是三极管哈!

网友B:
好像有本书的。。。
就是上面的印字---对应具体型号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查过了,没有查到啊

网友C:
拿万用表二极管档量管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