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的疑问

楼主(2010-07-22):
在瞬时极性判断方法中,过电容是要进行反向的,那么反向是可以理解为180度的相移,但是电容对电压的相位影响是延时电压90度啊?
哪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有同样疑问,为什么没人关注呢?

网友B:
那么反向是可以理解为180度的相移??

网友C:
两个概念吧,不是说的同一种情况。

网友D:
不是相位吧,那如果反馈是电感呢?你说是正的还是反的呢?

网友E:
什么叫过电容反向?
这问题问得实在太犀利,楼主先去理解下什么是容抗,再来分析负反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瞬时极性法中,通过电容是要反向的啊
既然大侠懂,能否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E:
有这么一说吗?
电容有耦合电容,有旁路电容,你说“反向”指哪个呢?反向和反相别混淆,那个参数的“反向”,电压还是电流?等等,都没交代清楚
电容直接看成短路,因为这两类电容其实都利用了其隔直通交的性质,既然交流过来,就把它们看成短路

网友E:
所以我认为你学习进入误区了,被误导了。先去理解容抗是怎么回事,电容的伏安特性服从怎样的数学计算

网友F:
瞬间极性可以把电容断路,电感短路

网友G:
不知道瞬时极性法“过电容反向”。
也不知道瞬时极性“可以把电容断路,电感短路”。

网友H:
不知在说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到了。在分析信号瞬时极性的变化时,应不考虑耦合元件产生的附加效应。即应认为串联电容为短路,并联电容为开路,串联电感为开路,并联电感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