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CAN问题

楼主(2010-07-22):
我们产品的CAN总线有4个节点,A\B\C\D.现在一个奇怪问题就是连接从A到B 到C到D就能正常通讯.如果从A到C到D到B通讯就不能正常.一会就不能通讯了.有节点从CAN总线中退出来,不参加通讯.还有CAN的线是不是必须用双绞线,我和别的开关量线一起走个6芯电缆可以么?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下.

网友A:
节点之间距离多远?A-C或D-B走线路径上是否有什么干扰源?退出的节点是否固定?

不一定双绞线。普通平行线也能用,结合环境和速率具体对待。

网友B:
是线缆的问题,最好是用屏蔽双绞线,2元一米的就行.
普通平行线阻抗太大,距离稍远速度较快就完蛋.
建议:
1.查看波特率设置值,尽量一致并速度不要太快,近距离建议200k左右.
2.换阻抗小一点的电缆,

网友C:
是不是跟信号反射和终端电阻配置有关,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