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TPS5410

楼主(2010-07-22):
图中红色区域的电路什么功能,请多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RC延时回路,输入高电平会经过延时后才加到IC的PIN4上。

楼主:
2楼能否将这个回路的信号对tps5410的影响,分析一下?

网友A:
那你应该去看该芯片的器件手册,其第4脚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什么,只是延迟/滤波了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