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加工精度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7-22):
有种说法是,工作母机是人手工磨出来的,而且理论上只有人的手工具有无限精度。
想想,光刻,曝光之类的方法,导轨,步进电机的精度也是受机械加工精度影响的,所以这些办法应该不能制造工作母机的。
难道这的是用手磨的?纳米级别的也能磨?

楼主:
机械加工是有精度损失的,要造0.01的工件,需要0.001精度的机床(这只是一个比喻)。
所以靠机械去造母机视乎不可能啊?

网友A:
靠手工是不靠谱的讲法,机械加工精度是指批量前提下的,误差有分布,高精度的可以从中挑,当然,所谓原始母机零件的加工工艺是有特殊讲究的,要靠技术手段来约束误差分布,而且可以采取非批量的加工手段,但也未必是手工,当代工业机械手工能应付的实在太少了。

楼主:
也就是说能利用0.01精度的机器去实现0.001精度的设备咯?

网友A:
能碰到,但不能这么说,精度等级的定义在于极限误差的大小,而不是冒碰出来的最高精度。

网友A:
举个例子:你用0.01的机器做个100个工件,其中只有一个的精度满足0.001,剩下99个都不满足,批量生产产品你会这么干么?

楼主:
机械加工不存在精度损失吗?0.01做出来的产品应该高于0.01啊?

网友B:
机械加工精度的提高,靠的是人+机器。即,人+高精度的工具(包括测量工具) —〉更高精度的工具。这是个逐渐递进过程。因此,一个国家或企业的工作母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相关“能力”的积累程度。

网友A:
加工精度是分布在一个区间内的,不是一个定值,定值可修正,随机量没有办法,只能约束,约束在什么区间就是什么精度,而在足够多的样本中,你可以找到区间中的任何一个数值,包括所谓精度极高的数值。
大学里有门课程:《公差与配合》,楼主不妨找来看看。

楼主:
难道区间不是[+约束值 ~ 0.01],而是[+约束值 ~ -约束值]?
这样算来,CPU的晶圆厂,制作曝光表的那台机器还真不错咧~

网友A:
误差分布是正负区间的。

网友C:
1、要是精度为0.01的器具不能生产出0.001的产品,难道原始社会的器具的精度比现代高?!
2、一个器具生产的产品个数远大于1,哪怕是百里挑一、**挑一,应该也不是难事,有了0.001的器具后再生产0.001的产品,成品率肯定大幅提高。这些成本属研发成本,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的。
3、器件的生产与环境关系密切,温度是大敌。
4、纯手工是生产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要不你不用规尺给我画个圆和直线,看看成品率是多少?!工艺品则纯手工的好,因为它要的不是精度。
5、外行人理解的"精度"与工程上实用的“精度”的差异过大。要想理解还是先入门的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顶上去

网友E:
单件生产和批量生产是两回事。
海尔望远镜,主镜直径5米,镜面误差为光波波长几十分之一,什么机器可以加工出来?但是海尔望远镜只生产一具。那可是纯手工生产的。

网友F:
我听过一句话,加工精度主要取决于测量手段。

必须要有能鉴别0.001的尺子才可能加工出0.001的产品

网友A:
是的,没有测量的精度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E:
15楼:
没错。量都不能量出来,怎么能够知道误差?

网友G:
有了测量手段,再排除热胀冷缩等因素后,获得高精度尺寸还是比较好办的。
打个比方,车一根100.000mm的轴,只需随便选一根粗点的轴,然后控制车刀一点点的进给即可;
最开始用手推,可能步进分辨率能做到0.1mm;改进进给机构,加上螺杆、丝杠等可以提高分辨率的东东,总可以将分辨率做到小于0.001mm……然后边车边测量,一根高精度的轴就搞出来了

网友E:
“车一根100.000mm的轴,只需随便选一根粗点的轴,然后控制车刀一点点的进给即可”
10楼当过车工?
不像开过车床的。
你给我车床上吃刀0.01mm试试?车得下来才怪。更不用说0.001mm了。
这还没有讨论主轴的径向和轴向跳动,导轨的重复性,……

网友G:
楼上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冲动,呵呵
仔细看看前面不是有前提么……

当年金工实习的那个老师傅就是这么跟我们说他那个年代提高精度的艰辛的,简单点说就是用V0.1版的机床搞V0.2版机床的零部件,再用V0.2V版的机床搞V0.3版机床的零部件……一点点的升级

网友H:
一般是先通过机加工,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再通过手工如砂纸,油石,抛光机等进行修正。

网友C:
看来都不是机专业的。
讨论得没意思!

网友I:
我听过一句话,加工精度主要取决于测量手段。

必须要有能鉴别0.001的尺子才可能加工出0.001的产品
引用 网友F:

赞同

网友E:
20楼mohanwei:
“有了测量手段,……,获得高精度尺寸还是比较好办的。”
“当年……他那个年代提高精度的艰辛的”
这两句是否有些矛盾?
“比较好办”还“艰辛”?

在车床上,吃刀(进给)0.01mm,根本车不下任何东西来——不产生任何切屑。铣床亦如是。更不用说0.001mm(1微米)了。
这是因为车刀或铣刀的刃并非想像中的没有厚度的线,而是有曲率半径的圆角。当切削深度很小时,工件表面受到挤压(注意,工件材料是有弹性的)而仅在刀的圆角下面滑过,随即恢复原状,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切削下来。打个比方,不可能用很钝的柴刀削铅笔——柴刀削不下那么薄的木屑。

带你们实习的师傅没有说错,高精度设备当然是在低精度设备基础上提高的,大设备是在小设备基础上做出来的。但是,绝对不可能“还是比较好办的”。精度每提高一步,都可能出现新问题,再也无法提高。往往是出现了新的加工方法,出现了新的测量方法,出现了新的材料,甚至要等到出现新的理论,精度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网友J:
手工磨有十分复杂的工艺,
是十分复杂的技术
全世界没几个人会
不外传的

网友E:
其实,电子行业何尝不是如此?
我见到一幅早期的接收机电路图,使用了8级高频放大,可变电容和线圈一大堆,占用面积几乎是半张桌子。为什么要用8级高频放大?因为当时只有三极电子管,每一级高频放大的增益只有3倍还不到。8级放大级联,总增益才60分贝。出现了五极管,高频放大单级增益才得到提高。出现了超外差技术,不用高频放大直接变频,接收机的灵敏度比那8级高频放大的还要好。
晶体管早期,能够输出W级功率的只有合金管,其频率特性连音频高端都上不去,只有几千赫。现在几百兆赫的高频功率放大也相当轻松裕如。
最早的电子计算机重30吨,其运算能力远远不如现在两块钱的单片机。
可是,这些发展,绝对不是“比较好办”的。从最早的电子管到现在,出现了多少新理论、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是多少人付出艰辛的努力?是多少资金的支持?

网友E:
26楼:
“磨”是人类学会的第二种加工工艺。
第一种是打,就是将石头对石头敲击,打下一些碎片。
第二种就是磨。
所谓旧石器时代,就是打制石器时代。
所谓新石器时代,就是磨制石器时代。

网友B:
呵,机械行业中,别小看了“钳工”,那绝对不是工程师所能比拟的。前面所说的“人”,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这是一群在中国非常缺乏却通常被鄙视的人群。

网友K:
唉...
偶对你们无语了。。。

网友E:
xwj,别“无语”啊!
很想听听高见呢。

网友L:
只要有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再花大把的时间,手工的东西应该可以做得精度很高,甚至比机械的还高。但是不适合批量生产。

所谓“慢工出细活”。

网友M:
maychang老师真是多面手,样样精通,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有意思

网友N:
精辟,不过真的不是母机的精度一定要高,精度控制方法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