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假负载问题

楼主(2010-07-22):
请教各位,TPS54331、MC34063这种开关电源芯片需要加假负载吗?

网友A:
老式DCDC最好应该加上假负载,以免负载过轻时输出电压误差过大,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就不必加了。

楼主:
春阳斑竹的回答总是那么及时,像春天的阳光般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