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可以放大直流电流信号吗?

楼主(2010-07-22):
书上,或者资料上,对三极管电路进行讲解时,都会说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可以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那是否三极管能放大直流电压信号啊?
我记得运放也是可以看成三极管构成,那为啥运放可以对直流电压信号进行处理那?
谢谢了

网友A:
当然可以,比如最常用的共射放大器,输入直接耦合即可放大直流信号(当然,此时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具体结构和周边元件的取值要适应输入信号),放大交流信号时则往往串入隔直耦合电容。

楼主:
谢谢2楼春阳老师指点。比如下面这个共射放大电路,去掉C1 C2耦合电容,当US 为直流小信号时,可以对它进行放大吗? 那对这种放大电路分析 跟交流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B:
只要你的放大器件能够承受足够的功率(损耗),并且供电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就可以

开关电源就是放大电路的极端状态

线性电源就是放大电路

网友A:
未必,还要看信号源本身的情况,直接耦合的情况会比较复杂,涉及到晶体管的工作点问题,不能简单将耦合电容去掉就完事,至于分析方法则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C:
直流放大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D:
Ebers-Moll模型指出: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是由基极至发射极间电压Vbe决定的,它是跨导型器件。增益单位是A/V=1/ohm=S(西门子). 并不是说给定一个输入直流电压,就得到一个几倍的输出直流电压。

网友E:
运放的本质也可以看成三极管或者mos管
不管是运放还是三极管,其输出都是由电源来提供的,而不是三极管把输入放大了.如果你是这么理解,说明你看书并不仔细.
4楼"只要你的放大器件能够承受足够的功率(损耗),并且供电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就可以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章小结中说:"在电子电路中,放大的对象是变化量"
Ie=(Vb-Vbe)/Re ,  Ic=Ie
如果你加上一个直流信号Ii,这个直流信号直接到射极,在集电极出现一个同样大小的电流,我不明白你想放大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