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模拟难题

楼主(2010-07-22):
如图所示的一个射极跟随器,A点处出现较严重的非线性失真,失真度约4%,检测频谱主要出现了2次谐波,当然3次及3次以上谐波也有点点,比2次谐波小十几dB。B点信号与A点基本一致。IC1的输入标称阻抗是5K欧。
问:这谐波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
A点不是信号源的输出吗?怎么有失真?
测一下不接负载时,信号源的输出是否有失真?

楼主:
不用怀疑,信号源是好的,单测信号源失真度0.125%

网友B:
没碰到过

感觉是跟信号源不匹配了

等待牛人~~~~

网友C:
把电容给去掉再试下是否有失真?
然后再做他解

网友A:
既然信号源是好的,接上负载,其输出端就出现失真,说明信号源的内阻较大,在接入负载时,在非线性负载上出现失真。

网友D:
减小音量试试

网友E:
这属于偶次谐波失真,,主要是信号的正负半周不对称造成,,输入阻抗没匹配好,,最好将三极管的基极用两个电阻分压来提供静态工作点。。
很多原因都会失真,,三极管的非线性,电容电阻的特性和材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