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出纹波的测量 有点疑惑了~

楼主(2010-07-22):
我一直是用示波器开交流耦合然后看峰峰值的   可前几天看到四川的省赛题  他规定的纹波电流测量方法是在一定电阻负载下  用交流毫伏表来测量交流电压的   所以有点不懂了  纹波到底是指的哪个参数呢?

网友:
多多指教

网友A:
这就要看如何定义纹波了。
峰峰值自然有其用处,平均值也有其用处。

楼主:
嗯  我就是想知道像一般电源产品所说的纹波到底是指什么呢

网友A:
5楼:
世界上什么是“一般电源产品”?

楼主:
额  maychang老师  我错了   我就是说市场上卖的那些电源  他们也会标一些参数 就有纹波多少毫伏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纹波到底是指的什么  是交流分量的有效值还是幅值或者是峰峰值?

网友B:
看国标定义。
纹波没有说有效值的,都是说峰峰值

网友C:
有做开关电源的吗?小功率的板子,可以联系我.QQ844362514 手机:13040846388